屏通人机用户管理权限问题

楼主(2019-04-18):
本人用PT104的屏做了一个画面按钮,功能选择打开一个指定的画面,需要给此按钮选择用户等级限制。

可是,密码设置好了,用户等级也选了,保存编译下载之后,按钮没有收到用户等级的限制,可以直接进入弹出画面……           请求各位大神告知

网友A:
楼主上传照片看看,另外建议楼主在检查一下用户等级和.密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传照片看看,另外建议楼主在检查一下用户等级和.密码设置

我的做法如上述三张图片所示,点击“窗口画面”按钮,并未受到权限限制。另外,我用的是触控大师1.2.98.35

我是新手,麻烦您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上传照片看看,另外建议楼...

楼主看看那个受位控制,把这个对勾

网友B(2020-03-25):
人机应用一般设置里,默认用户等级是否更改为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