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eplan怎么画三菱fx系列的plc接线原理图

楼主(2019-04-18):
新手求教:请教高手们,捕获.JPGeplan怎么画三菱fx系列的plc接线原理图?附参考图。

网友A:
应该有三菱的宏,然后照着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三菱的宏,然后照着画一下。

就是没有三菱的宏啊

楼主:
下载了一个三菱fx的宏,后缀是.z13的,导入不了,不知道怎么用。请教一下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