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1200PLC与三菱伺服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9-04-19):
各位师傅,有一个关于西门子1200PLC与三菱MR-J4-70A的接线问题,现接线如下:

我接的是源型的,可是这个图里的PP2和NP2在端子里没有啊,该如何接线?第一张图是我自己画的,目前也是这么接线的,对不对?还请各位前辈老师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PNP接线图

谢谢,请问J4也可以和J3的这么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不对现成的PNP接线图如下

J4里没有PP2和NP2这两个端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不对现成的PNP接线图如下

PP2和NP2这两个端子如何定义?在MR-J4-70A驱动器里没有这两个端子,也没有关于这两个端子的定义说明,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 JE接线图    J4 的名称不变,端子号变了...

谢谢您的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 JE接线图    J4 的名称不变,端子号变了  PP2  变成PP   NP2变成 NP

老师,您好,这几天我按照您指点的接线图重新接线,有一个疑问一直没弄清楚:

PP端子和NP端子在您给的接线图里是37脚和38脚,可是在现场的实际接线端子上却是10脚和35脚(手册里也是这么画的),这两种接法我都试过了,驱动器依旧没有反应,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参数PA13我已经早就改成(PA13=0011),端子LSP和LSN全部通过DC24V 相连接,

也还是没有反应啊!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量伺服脉冲接收口烧坏没?不好意思哈,我用过三菱JE...

网友B:
感谢@yinguiyao的耐心解答

网友C(2021-01-02):
还是无法控制啊,为啥上电就会抖动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还是无法控制啊,为啥上电就会抖动一下



楼主看到求指导一下

网友D(2022-08-0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inguiyao  你画的不对现成的PNP接线图如下 内容的回复!-------------------------J4里没有PP2和NP2这两个端子啊?...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