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台达PLC接线

楼主(2019-04-19):
本人是新手,之前只用过是永宏的PLC,刚刚试了一台台达的PLC,发现Y输出端有UP和ZP,查了一下是外接电源24+接UP,0V接ZP,但是我用一个指示灯接,指示灯正极接24v,负极接Y输出端,UP接24v,ZP接0v,上电之后没反应,结果吧ZP和0V那条线拿掉就正常亮起了,到底怎么接呀,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可以这么理解,UP固定接+24V,ZP固定接0V,且ZP还是Y输出端的公共端子,两个回路共用一个24V电源。

你可以看一下如下链接,就会对功能有个清晰的认识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qacontent-319.html

网友B:
UP接24v,ZP接0v,PNP输出,

那么,DC24V指示灯正端应该接PLC的输出Y,负端接0V

网友C:
1、1楼解释挺清楚了

网友D:
你线路应该和描述的不一样的。拿掉不管NPN还是PNP都不会亮

楼主:
原来持此,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E(2019-05-27):
非常实用的台达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案例

网友F:
UP接24V正,ZP接0V ,输出Y0是0V,公共端必须接24V,必须这样接,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