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接地作用

楼主(2019-04-19):
 电容器接地一般是过滤作用,比如比如电解电容可以过滤低频,陶瓷电容可过滤高频。原理就是电容的通交阻直特性,电容对交流信号通路,信号频率越高,阻抗越小,电容容量越大,阻抗越小,而对直流信号断路。比如直流电源正负极接一个电容,对交流信号来说相当于短路,于是波动信号就会通过这个电容而消耗掉,于是电压就更稳定,同理,如果在数字地接一电容,那么波动信号就会通过它与地短接,流入地端,而不流入另外级别电路。电就像人一样,会自己选择容易通过的路径走,电容对交流信号来说等于通路,它自然就选择电容通过了。

电容器为什么要接地?电容器接地为了保证接地端电势为0,在实际问题当中,这样做是为了电器和人身的不受到伤害的保障。电容器接地并不一定会把问题变复杂,因为电容器接地时,并不一定有电量的变化,这一点一定要理解清楚。一个带电电容,一端接地,对两极板上的电量是没有影响的。

电容器接地有一个原因,电容会充电放电的,接地也可以是放电过程。使电容器保持在一端了零电位,从而使电容容量达到优。

关键词:电容器

摘要:电容器接地为了保证接地端电势为0,在实际问题当中,这样做是为了电器和人身的不受到伤害的保障。电容器接地并不一定会把问题变复杂,因为电容器接地时,并不一定有电量的变化,这一点一定要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