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干货—深度拆解图!

楼主(2019-04-19):
实用干货—深度拆解图!

楼主:
来看看华为这台“望远镜”手机,世界第一拍照手机P30 Pro内部到底长啥样?

国外知名手机拆解团队iFixit近日完成了对华为P30 Pro的拆解,华为P30 Pro手机内部有大量的胶水固定,但内部空间布局非常紧凑合理,一把十字螺丝刀就能完成拆卸。最终iFixit给华为P30 Pro可维修成绩打出4分(满分10分,分数越高越容易修)。

华为P30 Pro手机采用了一块6.47英寸的FHD+ OLED屏幕,搭载麒麟980处理器,支持双NPUMali-G76 MP10 GPU,最高8GB+512GB存储组合,主摄像头采用徕卡四摄,分别是4000万像素广角镜头、2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800万像素长焦镜头以及ToF镜头,另外前置摄像头采用了3200万像素镜头。华为P30 Pro采用了独特的磁悬发声技术和屏幕指纹。支持USB-C华为超级快充和IP68防水防尘。

iFixit表示,刚开始拆解时整个玻璃后壳和中框贴合非常紧密,肉眼几乎看不到缝隙。

当然稍微加热再配合开口器就可以打开一点缝。

华为P30 Pro后壳的是采用玻璃材质,本身会对拆解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也让华为P30 Pro的无线充电成为可能。

整个拆卸过程中,iFixit只用了一个十字螺丝刀,首先将拆下与主板连接的无线充电线圈,这个无线充电线圈还有一根非常长的橙色排线。

华为P30 Pro手机的无线充电线圈支持15W无线快充以及反向充电,反向充电既可以为手机充电,可以为鼠标、电动牙刷、电动剃须刀等其他支持无线充电的设备充电。

华为P30 Pro手机的最大看点就是后置的徕卡四摄像头,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华为P30 Pro 8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镜头,通过这一长焦镜头,华为P30 Pro可以实现50倍变焦。

我们看到,华为P30 Pro的长焦镜头模组本身占据了手机内部很大一部分空间,主要是因为,华为P30 Pro的长焦镜头内部有大量的透镜以及一个棱镜,同时支持双轴防抖这需要更大的空间才能容下这颗长焦镜头。

华为P30 Pro内共有五颗摄像头,这也成就了华为P30 Pro非凡的拍照能力,从左上角开始依次是2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4000万像素广角镜头、ToF镜头、800万像素长焦镜头以及右上角的32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所有的摄像头拆解相对而言比较方便,只有一根排线与主板相连。

华为P30 Pro的五颗摄像头已经占据了主板的很大一部分空间,所以华为P30 Pro手机的主板被设计的极其紧凑。

显然,华为P30 Pro手机的主板采用了多层PCB构造,从图片中我们能看到,华为P30 Pro主板是两块堆在一起的。

iFixit将华为P30 Pro核心部分的保护片取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红色部分是SK海力士的H9HKNNNFBMAU LPDDR4X存储芯片,华为麒麟980处理器则位于这颗存储芯片底下。

橙色部分是美光JZ064 MTFC128GAOANAM-WT 128 GB闪存。

黄色部分是海思HI6405音频芯片。

另外一面:

绿色的两颗是海思HI6363 GFCV100射频收发器,

浅蓝色部分是Skyworks 78191-11 用于WCDMA/LTE的前端模块,

深蓝色部分是Qorvo 77031前端模块。

P30 Pro手机采用磁悬发声技术,它的工作方式类似振动扬声器,它通过玻璃屏幕震动发声。

这一模块中间的驱动部分有一个磁铁线圈,它与震动屏幕部分相连,紧紧地粘在显示器背面。

华为P30 Pro的磁悬发声模块通过两颗螺丝固定在金属框架上。

想要拆下华为P30 Pro的屏幕指纹模块,就先要拆下华为P30 Pro长长的排线,这根排线与USB-C接口相连。

充电接口旁边,就是华为P30 ProSIM/NV存储卡模块,iFixit表示,这种主要组件模组化的设计让维修的难度大大降低,因为传统的手机SIM/存储卡接口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USB-C接口另一侧则是扬声器模块,这里华为P30 Pro的扬声器模块也是采用模块化设计。

拆掉主要的排线后,华为P30 Pro的指纹传感器就漏出来了,这颗指纹传感器位于接近手机底部边缘的位置。看起来很像摄像头。

这颗屏幕指纹传感器采用了与一加6T、小米9vivo NEX S相同的方案,均是汇顶GM185光学传感器。

实际上华为P30 Pro本身的屏幕指纹模块就是一个光学传感器,严格来说,加上这个屏幕指纹识别模块,华为P30 Pro手机内有6个摄像头。

华为P30 Pro电池部分相对而而言非常好处理,电池旁边有专门的拉环,这在以前华为Mate 20系列中也有类似的设计。

电池拉环的提示要求按步骤撕掉①、②部分,然后拉起③,实际上①和②并没有什么用处。

华为P30 Pro手机电池的典型容量为16.04Wh4200mAh),这与华为Mate 20 Pro一致。

超过了三星Galaxy S10+15.79Wh和苹果iPhone XS Max12.08Wh

最后一部分就是手机屏幕了,华为P30 Pro手机的磁悬发声单元是穿过手机的框架直接与屏幕相连。

拆解过程中,这部分拆卸与后盖拆卸难度一致,因为都是玻璃材质还有大量的胶水粘连。不过,在稍微加热后,再用专门的工具撬开相对而言并没有什么难度。

这里,我们看到,华为P30 Pro屏幕部分有大面积的散热铜片,同时在手机的框架上也有导热的贴。

iFixit表示,华为P30 Pro手机内部塞满了各类光学技术,指纹传感器也好,潜望式镜头也好。手机除了听筒部分是直接与屏幕粘连,其余大部分都是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两部分玻璃面板都是有大量的胶水粘合,这本身加剧了拆解导致的破损问题,并且一旦玻璃后壳和屏幕破损,换起来也是非常麻烦。整体可修复性为4分。

楼主:
由于系统自动回收不能图文一起发,故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