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SK动画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19):
向大佬请教以下问题:

  1. 请问显控SK怎么做分拣系统的流水线或类似的动画?

  2. 显控SK中的动画和图形移动地址只能是LW吗,想根据PLC地址控制动画怎么办?谢谢

网友A:
用PLC地址也可以,就是需要频繁切换0.1

对应触摸屏上的图片

网友B:
其实只要时间是一定的(固定的),比如从A到B需要一秒,可以采用时间去控制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