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插补位置模式疑问

楼主(2019-04-19):
使用伺服的插补位置模式,那么主站每个插补周期发给驱动器的位置是通过什么算法计算的呢?我看插补的方法由逐点比较法、DDA、数据采样法,有点乱呀。

网友A:
正在这个阶段懵

楼主:
这个帖子是不是发错位置了,应该发到求助帖?

网友B:
既然您问的是“主站”是通过什么算法啦计算,您得先说清楚是那位“主站”,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这样或者有了解的那位“主站”先生的,能替您解释一下。

网友A:
你问的这些都不知道,你软件上会操作就行了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去纠结这些。你是搞设计开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