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调控220V频率

楼主(2019-04-19):
本人有台设备,专门用来检测交流频率是否处于40-50之间,超过50 就是属于不正常,是否可以有一种类似于变频器的设备,交流220输入,然后输出也是220V或者380V  同时可以调控这个输出的频率40-50之间变换。因为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是可以调控这频率就行了,电压不动也行,哪怕是假数据调控,只要我的设备检测到的频率不是50以上,就可以。因为之前做过一个测试,买的一个 220输入 380输出的 电机用变频器,接了我的设备,我把频率设置在45的时候设备无法启动 我把频率调在60的时候,测量电压133.结果把我的设备烧毁了。通过百度我知道一般的变频器输出电压都是PSWM的脉冲波型,如果输出电压想做电源使用 就需要输出的是 纯正正玄波才可以。但是我的问题我感觉又比较简单,仅仅是想控制频率而已。。。请大佬解惑。。

楼主:
请大佬解惑。

网友A:
变频器直接输出是不行的,需要加正弦波滤波器从能变成正弦波。检测频率很简单用示波器一勾就能读出频率来啊!变频器直接输出的是高频分量的PWM波,不是工频的当然要烧你的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直接输出是不行的,需要加正弦波滤波器从能变成正弦...

那除了变频器加 正玄波滤波器之外 还有别的办法了吗。因为这个 滤波器很贵啊。。

网友B:
电动-发电系统。电动机连接同步发电机,调电动机转速,随便啥频率都能得到。

网友C:
楼主用单相变频器输入电压220V,输出电压三相220v

网友D:
自己做个逆变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