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步进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19-04-19):
  本人刚开始练习编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水平方向上用户首先给定定位点的个数和定位点之间的间距,要求平台能依次运动到各个位置并停留一段时间,这个要如何实现呀?求大神给点思路,谢谢大家!有程序段最好!三菱的或者台达PLC

  我一开始想着用循环,但是定时器这块不知道怎么做,怎么让它停留一段时间再动呢?

网友A:
用的运动控制器吗?用什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运动控制器吗?用什么写的?

就是单纯用plc加驱动器控制三相步进电机,,用的台达plc

网友B:
停留时间可以用时间延时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的运动控制器吗...

间距都是一样的吗? 那就直接累加  通过变址定位

网友C:
用变值寻址;定义6个存储器长度的变量;

     第1个:类型  1  移动;    2 延时   0为结束

     第2个: 空;

    第3,4:  位置  或者延时时间

    第5,6:速度    或者 空;

    采用For循环或者步进

      每次执行时,先通过第一个判断执行移位还是延时还是结束(没有动作了);

网友D:
你这个动作要求跟我这个比较像,我这个是伺服控制转盘,可以输入转盘转一周的等分角数量,程序开始后,电机转一个等分角,再发出视觉拍照请求,拍照完成后再转下一个等分角,我这里是用变址,这个流程可以供你参考,按你的要求流程里面需要做点变更

网友E:
感觉用延时确实不靠谱,楼主采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