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触屏TK6071iQ的u盘下载程序如何在电脑上进行改善

楼主(2019-04-19):
维伦触屏TK6071iQ有u盘下载文件,如何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文件进行增加其他的编辑。

楼主:
我的反编译文件里是空的,什么也选不了。麻烦把你反编译的发我18204069516@126.com

楼主:
打开反编译文件里是空的.jpg打开文件是空的

楼主:
用了两个版本的软件(V6.02.01和V6.02.02)都没好使,反编译时打开的文件夹里都是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高手指导一下,实在懵逼了。

网友A:
工控  大家一起加油学

网友B(2019-09-27):
引用 网友A:
工控  大家一起加油学

网友C:
把后缀名改一下,然后再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D(2019-11-01):
请教请教各位大神傅,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问题

网友E:
反编译 反编译反编译反编译~~新版絕對沒問題

1796367739騰訊(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