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控大佬,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9-04-19):
博图v14的79DF1C04-6636-4B16-B680-2F8C8E9C14A5.jpeg,需要怎么解决,好像不是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编写的版本和你现在使用的版本不一致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曾经安装过软件,新旧版本有冲突,或者旧的版本没有卸载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曾经安装过软件,新旧版本有冲突,或者旧的版本没有卸载干净

是的,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C:
版本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楼主是不是曾经安装过软件,新旧版...

  1. 重做系统

  2. 重新卸载安装软件,包括删除注册表

网友D:
前面的一段数字13.0.1表示你之前用的是V13版本的软件,不能兼容V14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