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控制水泵恒流量

楼主(2019-04-19):
模拟量输入4-20mA,输出0-10V,用变频器控制水泵恒流量,实际值大于设置流量时水泵减速,小于设置值时,水泵加快

自己写了个程序,无输出,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没有输出是PLC里面监控没有数据输出?还是端子上实测0-10V电压没有输出?如果是监控程序里面没有输出,那重点排查程序问题,反正,重点看看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出是PLC里面监控没有数据输出?还是端子上实测0...

监控没输出   外部测量也没有电压  是不是我程序里面有参数没设好? 感觉PID指令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