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及其处理办法

楼主(2019-04-19):
变频器的过流故障一般因变频器的加速时间短、负载突变,负荷分配不均等原因发。变频器维修的方法就是相应的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减少负荷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对负荷分配进行合理设计等方法来解决。若空载运行仍显示过流故障,则需要更换新的变频器。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在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十分严重的过电流现象,应主要变频器维修检查方式:
(1)检查工作机械是否卡住,
(2)用兆欧表检查负载侧是否对地短路,
(3)变频器功率模块是否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是否过小,拖不动系统。
变频器起动正常,在运行过程中跳闸,则对应变频器维修检查方式:
(1)升/减速时间是否过短,尝试加长升/减速时间,
(2)转矩补偿是否设定太高,导致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3)电子热继电器动过电流设定过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变频器过载故障一般因变频器的加速时间短、负载突变,负荷分配不均等原因发。相应变频器维修方式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减少负荷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对负荷分配进行合理设计等方法来解决。若空载运行仍显示过流故障,则需要更换新的变频器。
(1)变频器电机温度升高不多,应首先检查变频器各个参数设置是否合理,电动机允许短时间过载,但变频器不允许,在变频器维修时可考虑加大传动比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若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甚至可以更换变频器。
(2)若变频器输出端和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均不平衡,则是变频器维修的内部的逆变模块或驱动电路出了问题;若变频器输出端电压平衡,电机侧电压不平衡,则应检查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线路是否存在断路、接触不良等现象;变频器输出端和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均平衡,应查看跳闸时的工作状态及频率,调整合适的U/f比来进行变频器维修排除故障。
(3)若上方法均无效,变频器维修时可尝试在轻载或空载的情况下,把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LED 上显示的运行电流值进行比较,若显示值远大于测量值,说明变频器内部测得的电流值误差大,“过载”跳闸为误操作。

变频器欠压故障出现时,变频器维修应首考虑检查电源是否缺相,再看整流回路是否正常,最后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
变频器过电压报警一般出现在停机时,减速时间过短或、制动电阻以及制动单元有问题均会导致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