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中图形能显示却无法打印的解决教程

楼主(2019-04-19):
  你是否注意到图层有一个是否打印的设置?又是否注意到CAD会自动创建一些图层?例如创建标注时,会自动创建一个DEFPOINTS的图层,这个图层默认被设置成不打印,而且是无法修改的。

  如果不小心将DEFPOINTS图层设置成了当前层,绘制的图形就会在这个图层上,或者选择了图形后,不小心在图层列表中选择了这个图层,最终就会出现这些图形能显示,但打印不出来的现象。

  除了放在了不打印的图层上,还有一种可能会出现打印不出来的情况。因为CAD的打印样式表只映射256索引色,默认状态下索引色的7号色(白色),会打印成黑色,但如果你用的不是索引色,而是真彩色的白色(255,255,255),CAD在打印时是不做处理的,打印时仍会按白色打印,因为纸张是白色的,这些线条就会看不出来。当然还有可能有其他情况。比如说打印设备比较老,由于内存溢出图形没打印完整,这种情况可能图形整个打印不完整,这些应该比较好判断。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 方法1

  对于第一种原因导致的,首先看这些图形在哪个图层上,然后在打开图层管理器。

  看一下这个图层是否设置成了不打印,如果所在图层不是类似DEFPOINTS、ASHADE这样的图层,直接设置成可打印就可以了。如果图形放到了DEFPOINTS这样图层,只能选中对象后,再在图层列表中选择一个其他图层,将对象移到别的图层。

  >>>> 方法2

  对于第二种原因导致的,当不是放到不打印图层时,就检查一下颜色的设置,将颜色改过来就可以了。

  >>>> 方法3

  至于其他原因导致的,我想大家应该会自己处理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CAD的图层之所以有是否打印的设置,是因为用户有这样的实际需求,有些图形我们需要它显示,但不希望它被打印。例如布局空间中视口的边界,显示边界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视口的范围,方便我们进入视口进行操作或了解视口的数量,但大部分都不希望视口边界打印出来,因此大部分设计人员会将视口,放到一个单独设置的不打印的图层上。有些设计人员为了省事,就直接将视口移动到DEFPOINTS图层。

网友A:
有时候我说楼主是笨蛋:图纸给客户,有时候关键尺寸和误差标注是不能打印出来给客户,但是自己公司施工图纸需要打印,诸如此类问题就是在打印时点击打印控制图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