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3宏文件怎么导入eplanp82.3

楼主(2019-04-19):
请问高手们:后缀为z13宏文件怎么导入eplan p82.3,谢谢!

网友A:
选择文件菜单上恢复即可。

楼主:
虽然不明白您说的,但是我还是通过度娘找到方法通过项目打开它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20-05-19):
点菜单上的工具,再点数据导入,选EPLAN5/fluidpLAN里面的项目,再在弹出窗口里点源后面的3个点,弹出窗口里点左下角数据备份,再选择你要恢复的Z13文件再一路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