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参数手册怎么看啊???

楼主(2019-04-19):
比如34100这个参数,他的长度是4位,也就是说34100有bit0,bit1,bit2和bit3,他们的标识都是REFP_SET_POS,那在哪里可以查到bit0,bit1,bit2和bit3的具体含义呢?

感觉参数手册,内容写了一半,没有解释每个字节的含义啊

网友A:
这个得从最基本的位、字节、字、双字来解释了!随便找本计算机的书,前几章节都会有介绍的!

楼主: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问位、字节、字、双字的定义和区别,这就一句话的事,没啥啊。

我是问,以上图为例。

34100有4位

分别是34100[0]/34100[1]/34100[2]/34100[3],那这四个参数分别是什么功能,在哪里查看?

34100可以是0,0,0,0。 也可以是10,0,0,0、0,10,0,0、0,0,10,0、0,0,0,10,他们什么区别,因为参数表上的说明都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从最基本的位、字节、字、双字来解释了!随便找本计...

网友B:
你看看你说明书上能不能找到类似34100.0-34100.1-34100.2-34100.3这样的参数,末尾的数表示功能位数。

网友C:
西门子的就是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