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N线电表也会走

楼主(2019-04-20):
正泰DDS666  1.5【6】A,电表。互感器用的150/5,电表没接N线也能计量,这是为何

网友A:
这个:防止你偷电呸!!

导线有电流就证明你用电,这么简单

网友B:
三相电度表,要连接三相电源,不用零线电压线圈一样会有相电压,是否影响计量精度,跟电源有关。

网友C:
只要有电流流过,就会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电流流过,就会计数

有电流就计数?电流表吗?

电度表显示的是:电流、电压的乘积,电压线圈没电流通过同样不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度表,要连接三相电源,不用零线电压线圈一样会有相...

你好,李工。这个是正泰官网买的单相表,共买了3个,用的150/5互感器接的电表。没接N线【只在1,2端子接互感器2次侧,电表也计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三相电度表,要连接三相电源,...

三个互感器星接,共用点就相当于电压线圈的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谢谢,虽然不明白。这样也算星接,但这个算是合理的答案了。

网友B:
是这样接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接线的吧?

谢谢。李工。是这样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是这样接线的吧? 内容的回复...

这样接线,实际是电压线圈星接,没接零线。电压线圈有电压,能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