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梯形图工程如何创建多个MAIN

楼主(2019-04-20):
    看别人的程序FX3U梯形图工程创建了多个MAIN,我自己重新创建为啥只能建立1个MAIN,求助

楼主:
可以创建多个梯形图块可以区分不同程式内容,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像图片上一样可以创建这么多个出来

网友A:
3U的不行,5U的可以

网友B:
只是将行间注释放到了导览窗口而已,实际还是在同一个梯形图中,不用大惊小怪的。

前提:简单梯形图并勾选使用标签。

做法:插入行间注释并勾选下图中的复选框。

Snap1.JPG然后你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将行间注释放到了导览窗口而已,实际还是在同一个梯形...

正解,十分感谢您的解答!!!解开困惑我很久的谜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的不行,5U的可以

-------------------------3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将行间注释放到了导览窗口而已,实际还是在同一个梯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3U的不行,5U...

学习了啊   这种还是没分开   5U可以直接新建

网友D(2019-05-27):
引用 网友A:
3U的不行,5U的可以

FX3也是可以的,在新建程序窗口里把“使用标签”打勾。我怎么传不了图片???

网友D:
FX3也是可以的,在新建程序窗口里把“使用标签”打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3U的不行,5U的可以 内容的回复!-------------------------3楼正解

FX3也是可以的,在新建程序窗口里把“使用标签”打勾。

网友E:
3楼正解

引用 网友B:
只是将行间注释放到了导览窗口而已,实际还是在同一个梯形...

网友F(2019-07-01):
解决了困惑!!!!!

网友G(2019-08-12):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来工控网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