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不需要积分

楼主(2019-04-20):
大家共同学习,不需要积分,还是需要积分吧,大家只下载不回复。

网友:
本来不需要积分,但是大家只下载不回复,真的不好。

网友A:
回复无非就是谢谢这种毫无营养的回复而已。

实际上如果使用GX Works2软件的话已经不需要仿真软件了,因为已经内置了。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