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件安装时既然提示这个画面.

楼主(2019-04-20):
在重装AB RSlogix 和RS logix Emulate5000时,既然跳出这个画面. 可是这用户名和密码根本就是没有啊. 怎么输入也是不对.怎么办?

楼主:
在线求高手支招!

网友A:
之前更改过计算机名吧?一般是在上位机软件SE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更改了计算机名,有个解决办法:打命令MSTSC远程自己,在SE的Computer列表里把更改后的计算机名加进去,退出远程,再打开SE就不提示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