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一下伺服的电子齿轮有什么用

楼主(2019-04-20):
不懂电子齿轮有什么用,什么分子分母啥的,输出脉冲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伺服是通过脉冲控制的,在实际应用中,脉冲数和脉冲频率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工件走了多少毫米或是转过了多少度,也就是实际单位,因此,伺服就存在一个脉冲数和实际物理单位之间的转换。

网友B:
虽然脉冲数和脉冲频率对工艺没有什么要求,如果脉冲数丢失也就不能保证工艺质量

网友C:
电子齿轮比分子其实是电机需要的脉冲数。电子齿轮比分母是驱动器接受到的脉冲数,分辨率就是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D:
不同品牌伺服有所区别,注意看系统使用手册,比如下面某品牌伺服齿轮比: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D:
为啥我上传图片一直说违规?????郁闷

网友E:
回复内容:我瞧瞧哈,是设置违禁关键词的原因,被拦截了,前两天有一些违禁灌水信息,临时加了些关键词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上传图片一直说违规?????郁闷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