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流通风机的维护与故障分析

楼主(2019-04-20):
轴流通风机的维护与故障分析
一、 轴流通风机的维护
1、 风机只有在完全正常情况下方可运转
2、 如果风机在维修后开动时,则注意风机各部位是否正常。
3、 定期清除风机内部积灰、污垢等杂质,随时检查皮带松紧度,防止皮带紧度,防止皮带打滑。
4、 风机的维护必须在停车时进行。
5、 风机运转过程中,如发现不正常现象时,应立即停车,进行检查。
6、 除每次拆修后应更换润滑脂外,正常情况下每三个月更换一次润滑脂。
二:轴流通风机的主要故障
1、 风机振动剧烈。机壳或进风口与叶轮摩擦,叶轮柳钉松动或变形,风机进、出口管道安装不良,产生共振,叶片有积灰、污垢,叶轮变形轴弯曲使转子产生不平衡。
2、 轴承温度过高。轴承箱振动剧烈,轴承损坏或轴弯曲,润滑脂质量不良或含杂质等。
3、 电机电流过大和温升过高。开机时进、出风口管道未关严,输入电压过低或电源单相断电,主轴转速超过额定值,输入介质密度过大或温度过低。

轴流风机安装与维护说明
一.安装与使用
首先拆箱检查风机各部在运输中有否变形或损坏,若有此情形,应待检修校正后方可正式安装使用。
1。打开接线盒,接通电源度运转(空载),叶轮旋转方向与铭牌箭头相同,风机外壳需接地,并观察其有否碰壳,若有此情形,应立即予以调整。
2。风机接线法兰应接帆布或其他软性接管,以利于风机与管道的隔振,风机不应承爱外接风管的重量,屋顶式风机与基础连接处及分体式风帽装连接处应加减振垫,并加注密封胶以避免漏风。
3.风机安装就位,所有紧固件必须重新紧固一次。
4。待清除风机进出口管道及附近一切障碍物后放可正式投入使用。
二.维护与保养
1。一旦发现风机有问题,应随时立即停机检查。
2。定期清除风机前后管道中的异物,以防意外,应定期更换传动部位润滑油脂,风机在露天应有防雨措施。
3。遇工况变化,应采用阀门调节风量。
4。定期测量风机电机电流大小,正常情况下,所测电流应小于额定电流。

三.常风故障分析
1。振动(可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检查);
A。叶轮旋转时碰擦,此时会发生异常的声音和激烈的振动。原因是贮运,安装,使用过程中风机外壳或叶轮部件发生变形。
b,贮运,安装,使用过程中传动件或机壳变形叶轮平衡破坏。原因如下:叶轮受压变形;叶轮与轴套的连接件松动;吊装不妥导致主轴变形;电机固定螺旋松动;
c风机底脚螺栓未固紧。
2。发热:常温下运行一小时后,发现电机温升过高,则可能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
a系统阻力过大或风机选配一不合理导致电机超负荷运行,原因是管网阻力系数过大或管路系数的阀门未打开。
b电机轴承损坏,配合间隙小,不符合要求;
c电机断相运行或接线错误;
d电源电压过低。

四.风机的节电方法
1。尽量减小管网阻力,合理选择管道尺寸和安装位置,装设进口集流器。
2。控制风筒与叶片顶部的径向间隙值。
3。合理选择风机型号,不使风机在低效区进行。
4。如单独适用风机叶轮必须配合适的电机,否则会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