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如何储存一定量的传感器数据?

楼主(2019-04-20):
新人刚学习了模拟量相关的知识,只知道可以通过MOV指令把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数据放进比如d100中,那如果我采集的数据一直在变化的话,d100中的数据是不是也一直在变化?我要把这些数据全都存起来的话要怎么做呢?真心求教

网友A:
是的d100是一直都在变化,但是如果数据全部报存,不太好办,PLC没有那么多的存储空间,另外需要保持的数据多少,而且还有设计到采集周期的保存。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上位机或者触摸屏外接U盘进行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d100是一直都在变化,但是如果数据全部报存,不太好办,PLC没有那么多的存储空间,另外需要保持的数据多少,而且还有设计到采集周期的保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上位机或者触摸屏外接U盘进行保存

那请问触摸屏上可以将采集的到的传感器数据直接绘制成图表吗,这个图表能导入到电脑里吗

楼主:
真心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是的d100是一直都在变化,但是...

可以的,但是需要外接U盘,上位机软件直接导入电脑。表格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是的d100是一直都在变化,但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外接U盘,上位机软件直接导入电脑。表格形式的

哦哦懂了,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要通过怎么样的指令来将传感器数据保存到u盘里呢?还有采样周期要如何设置呢,这些我在操作手册里都没找到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设定一定区间,超过这个区间(变化死区)才进行数据存储,如果变化范围小,有可能是现场干扰也会造成数据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设定一定区间,超过这个区间(变化死区)才进行数据存储,如果变化范围小,有可能是现场干扰也会造成数据跳变

嗯嗯我的确是这个思路,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指令实现传感器数据的储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引用 楼主: ...

去看触摸屏手册,需要支持外接U盘的,哪里有楼主需要的资料

网友C:
你这个设计采样,用PLC不太好做,采样的数据容量巨大,需要用上位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