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人,有关于xd5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9-04-20):
用信捷xd5自己写的原点回归程序,先后退,碰到限位开关后,再向前慢速前进,离开限位开关。用限位开关的下降沿进线步进状态转移,在下一个状态里对脉冲总数清零。发现步进电机并不是在原点位置,总是显示+0.01到0.05之间的位置。这是什么原因。

xd5好像不支持plsmv.以前xc3用plymv可以解决这个问题,xd5头大了

网友A:
看实际的情况,是不是有误差,如果没有就不用管了

网友B:
PLC里面回零里面有时候可以设置原点偏移量,就是感应到原点后进行向左或向右偏移(偏移值可以设定),能否截图看看参数

网友C(2020-04-27):
混个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D(2020-06-07):
不错,我也来试试

网友E(2021-12-29):
XD5回原点用ZRN呀!!自动回的屏幕截图 2021-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