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2005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9-04-20):
USB转串口,为何连接不上电脑。软件AS3.0。

楼主:
初次连接,,CP260模块。USB转串口线,串口延长线2-3对调。打开AS3.0软件,online__setting__serial_-右键-连接。连接不上。

请教老师,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A(2019-09-06):
引用 楼主:
初次连接,,CP260模块。USB转串口线,串口延长线...

----------------------问题已结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初次连接,,CP260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初次你,必须和PLC进行通讯连接,自动刷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