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历史表格如何使用

楼主(2019-04-21):
MCGS嵌入式版 创建了组 组成员都开关量  想用历史表格显示组成员的0  1变化   但是按着教程上的U盘下载进触摸屏 只有一个表不显示数据  希望得到指点  或者发一份案例参考一下

网友A:
楼主方便上传照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上传照片看看吗

我怀疑是我用的TPC7062KD触摸屏不支持,因为我用电脑模拟是可以显示数据的,用U盘下载到触摸屏上就不行只是一个空表格  刷新什么的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方便上传照片看看吗 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   在电脑模拟的时候   将组对象的存盘周期设为0秒 模拟也没有数据   设为1秒 模拟就有数据

网友B:
表格显示属性里确认添加了关联了相应的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方便上传照片看看吗 内容...

这个我也不好分析,如果有图,有工程,我可以分析,这是楼主这样说,我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