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维护好难

楼主(2019-04-21):
plc品牌越来越多,工控维护真是不好做

网友A:
维护的话,如果遇见难度太大的,直接叫厂家,平时就换换继电器啥的。

网友B:
PLC品牌越来越多?品牌与你无关做好日常维护,保持外围整洁。PLC外围不发生短路十几年都不会有问题。PLC出现硬件问题直接送修就是了里面的程序软件做好备份,出现了问题换备件比外围还简单!

网友C:
要是维护的话,只要会了一个PLC,其他的维护问题不大,主要在于采购和备件,工厂采购是应该尽量采购同一家,这样可以减少库存维护等等成本

网友D:
可以建议公司尽量统一产品线,这样也好做些

网友E:
迎难而上,难才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