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列表的大小

楼主(2019-04-21):
请问部件列表的表格能不能缩小,生成的表格比图框还要大

网友A:
QQ图片20190422094625.png你可以在工具,主数据,表格中找到你需要的表格,然后自己根据需要的情况修改后另存一个。然后用符合你要求的这个表格。操作中一定是复制一组,别破坏原来自带的那些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