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无法导入备份

楼主(2019-04-21):
robotstudio导入备份到这一步就没办法继续下一步了

网友A:
你的解决了么,我也是到这一步,库的路径不知道啊,下一步怎么也点不了。

这个论坛言论真不自由,还不让发联系方式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是和备份文件有点关系。刚刚测试了一下有些备份确实不会显示,不能从备份还原,比较神奇。建议以后备份成ZIP格式。

需要建这个离线仿真的话也是可以的,直接用这个系统的key建就好,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Robotstudio这个软件要求文件路径没有中文,否则会报错或者其他操作。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是和备份文件有点关系。刚刚测试了一下有些备份确实不会显示,不能从备份还原,比较神奇。建议以后备份成ZIP格式。

需要建这个离线仿真的话也是可以的,直接用这个系统的key建就好,效果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C:
Robotstudio这个软件要求文件路径没有中文,否...

自己看吧,和中文路径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C:
可以尝试在Robotstudio下虚拟示教器里面备份或者还原系统。如果是还原到硬件里面这样效果或许会更好。 还原到软件里面就是上面方法尝试下

网友C:
回复内容:    大神,指导下我呗,我是新手。      我是用U盘把机器人系统备份出来的,然后在软件和示教器里面还原都显示 SYS·cfg文件错误。一直没找到原因,跪求指导下  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是和备份文件有点关系。刚刚测试了一下...

网友B:
发个备份来看看,453779514@qq.com

早早。学习

网友(2019-09-06):
1,备份文件的ware版本与软件的ware版本不一样。

2,机器人安装系统目录不对。

网友D:
就是没有下一步信息出来啊!

网友E:
这个问题有两种原因造成:

1,你备份的机器人型号在robotstudio机器人库没有该型号

2,备份程序要用英文版robotstudio

网友E:
这个好办的19955013959

网友D:
尝试了几种打机器人备份的方式,都打不开,好难啊

网友D:
对: jjian92 尝试了几种打机器人备份的方式,都打不开,好难啊 内容的回复!ROBOTWARE版本一样也不行~

网友F(2019-11-28):
版本不一致,也可能是robot studio软件本身被杀毒软件损坏。或者备份文件损坏。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H(2020-09-28):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

网友I:
ABB机器人学习中,涨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20-10-29):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楼主(2019-04-21):
robotstudio导入备份到这一步就没办法继续下一步了
赏
文章打赏
打赏给楼主
积分打赏
现金打赏
积分

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