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与DSP实现485通信

楼主(2019-04-22):
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或者给个例程!!!!!

网友A:
上传一下参数设置图片,帮你看看,实例估计有点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下参数设置图片,帮你看看,实例估计有点难找

DSP发送数据时,如何与mcgs握手?发送的数据如何分配到MCGS寄存器??还有通道地址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上传一下参数设置图片,...

用串口调试助手接受DSP数据,然后看看数据格式,在转发给mcgs,这样调试。

楼主的要求是非标通讯。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C:
首先要知道通讯地址 ,才能进行读写image.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知道通讯地址 ,才能进行读写

莫迪康modbusRTU如何把触摸屏变量和外设变量地址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莫迪康modbusRTU如何把触摸屏变量和外设变量地址对应起来

网友D(2019-09-12):
DSP与触摸屏的还没有处理过

网友E(2020-05-24):
积分不够,留言凑...。

网友E:
vv

积分不够,留言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