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的通道数有限制,那个PLC的以太网同时联机对象是多少

楼主(2019-04-22):
WIFI的通道数有限制,那个PLC的以太网同时联机对象是多少??

我是准备联机5个触摸屏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样建议加交换机

楼主:
加交换机,以太网口的通道数依然没有解决的啊!!

原来支持的通道数满了,例如6个通道联机了6个设备,那么第7个设备就无法再联机通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交换机,以太网口的通道数依然没有解决的啊!!原来支持...

那就有点复杂,需要组建环形通讯网络。这个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