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的安装好智能电磁流量计

楼主(2019-04-22):
  如何正确的安装好智能电磁流量计

  1、安装场所的要求

  通常电磁流量传感器外壳防护等极为IP67,对安装场所有以下要求。

  1)测量混合相流体时,选择不会引起相分离的场所;测量双组分液体时,避免装在混合尚未均匀的下游;测量化学反应管道时,要装在反应充分完成段的下游;

  2)尽可能避免测量管内变成负压;

  3)选择震动小的场所,特别对一体型仪表;

  4)避免附近有大电机、大变压器等,以免引起电磁场干扰;

  5)易于实现传感器单独接地的场所;

  6)尽可能避开周围环境有高浓度腐蚀性气体;

  7)环境温度在-25/-10~50/600℃范围内,一体形结构温度还受制于电子元器件,范围要窄些;

  8)尽可能避免受阳光直照;

  2、安装直管段的要求

  首先注意传感器本身不能作为荷重支撑点,它不能支撑比邻的工作管道,应有夹持它的管道承重。为获得正常测量度,电磁流量传感器上游也要有一定长度直管段,但其长度与大部分其它椭圆齿轮流量计相比要求较低。

  90o弯头、T 形管、同心异径管、全开闸阀后要离传感器进口端法兰连接面5倍直径(5D)长度的直管段,不同开度的阀则需要10D;下游直管段为(2~3)D;但要防止蝶阀阀片伸入到传感器测量管内。各标准或检定规程所提出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亦不一致,有的电磁流量计要求比通常要求高。这是由于为保证达到当前0.5 级精度仪表的要求。

  3、安装位置和流动方向

  传感器安装方向水平、垂直或倾斜(流体必须水平或倾斜向上方向流动)均可,不受限制。但要保证测量管与工艺管道同轴。其轴线偏离不得超过2MM。测量固液两相流体zui好垂直安装,自下而上流动。

  这样能避免水平安装时衬里下半部局部磨损严重,低流速时固相沉淀等缺点。

  在传感器邻近管道进行焊接或火焰切割时,要采取隔离措施,防止衬里受热,且必须确认仪表转换器信号线未连接,防止损坏转换器水平安装时要使电极轴线平行于地平线,不要处于垂直于地平线,因为处于地部的电极易被沉积物覆盖,顶部电极易被液体中偶存气泡擦过遮住电极表面,使输出信号波动。

  4、负压管系的安装

  氟塑料衬里传感器须谨慎地应用于负压管系;正压管系应防止产生负压,例如液体温度高于室温的管系,关闭传感器上下游截止阀停止运行后,流体冷却收缩会形成负压,应在传感器附近装负压防止阀,有制造厂规定PTFE 和PFA 塑料衬里应用于负压管系的压力可在200C、1000C、1300C 时使用的压力必须分别大于对于不导电管道,接地法兰夹装在传感器法兰和管道法兰之间。

  5、接地

  传感器必须单独接地(接地电阻10Ω以下)。分离型原则上接地应在传感器一侧,转换器接地应在同一接地点。如传感器装在有阴极腐蚀保护管道上,除了传感器和接地环一起接地外,还要用较粗铜导线(16mm )饶过传感器跨接管道两连接法兰上,使阴极保护电流于传感器之间隔离。

  有时后杂散电流过大,如电解槽沿着电解液的泄漏电流影响EMF正常测量,则可采取流量传感器与其连接的工艺之间电气隔离的办法。同样有阴极保护的管线上,阴极保护电流影响EMF 测量时,也可以采取本方法。

  二、转换器及其附件的安装规范

  1、转换器和传感器之间的信号电缆长度不能大于50M,且信号电缆必须用镀锌管套穿。如镀锌管在空中,应把镀锌管用导线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 欧姆

  2、供电电源为220v 单向交流电,在仪表箱里面加装空气开关,避雷器和空气开关并联连接,导线从空气开关出来后接一个三项插座

  3、避雷器接地

  避雷器接地线长度不能超过1M,截面积大于6MM 方的多股铜芯绝缘导线。如附近没有地网,应在避雷器附近作一个简易地网,方法如下:用三条长度为1.5M的扁钢或者角钢,按正三角形排列打入地下,上面用扁钢条把三条扁钢焊接起来,在其中一角焊接螺栓,然后把避雷器接地线接上即可220V AC避雷接地线地平面安装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