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平台重复精度测试存在很大反向间隙

楼主(2019-04-22):
江湖救急,一个大理石静龙门型的直线电机平台在进行重复精度测试时存在很大的反向间隙,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神解答,感谢万分!!现在排除了导轨直线度和平行度,更换过驱动器和读数头,甚至导轨滑块,光删尺没有更换过。测试数据如图片所示。微信图片_20190422122732.jpg

网友A:
直线电机一般反向间隙可以忽略的,查下光栅尺有没有贴好,读头是不是常绿,不要存在闪烁,主从龙门的分辨率,增益积分的 看看是不是都统一。

网友B:
如果之前使用一直未出现此问题,那就重点排查硬件方面问题。

网友C:
主要问题在光栅尺污浊,光刻栅被堵住需要清洗了。还要注意地面的沉降,一般数控设备往复定位在参数大概100mm 0.01mm左右可以调整。这么大的漂移先拆下光栅尺清洗后再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问题在光栅尺污浊,光刻栅被堵住需要清洗了。还要注意...

清洁过光栅尺了,也还是不行,现在换导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之前使用一直未出现此问题,那就重点排查硬件方面问题。

恩恩,换导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一般反向间隙可以忽略的,查下光栅尺有没有贴好,...

这些看了没问题啊,现在主要排查机械上问题

网友D(2019-09-05):
机械刚性有没有问题,看一下,读数头的支架有没有松动,或者是不是刚性好的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