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要预置了哪些功能?

楼主(2019-04-22):
  变频器,就是一个交流电机的控制电源,本质是为了输出一定比例的电压和频率值,达到控制电机转速和扭力的目的,虽然各品牌不同,预置的功能参数会有差异,不同场合应用,调制的参数也会有不同,但是大体上从原理而言,它还是围绕着“操控电机,输出合适电压和频率,保证一定电流和转速上限,逻辑关联等几大目的来设计功能参数的。【变频器配套设备

  1、控制模式选择,目前变频器常用的模式是V/F控制,适合一般的应用场合,简单调整速度就好,所以需要设定一下V/F曲线,可以满足恒转矩或者风机水泵等负载要求,厂家出厂一般预置了恒转矩V/F模式。矢量控制模式,一般适合在一些速度和扭矩精度要求高的场合,比如一些收放卷设备,吊机,同步和张力等控制设备上,矢量控制里边,会有无感矢量和编码器闭环矢量。还有一些变频器有DTC直接转矩控制模式,一般在吊机等需要力矩控制的地方使用。

  2、设计到电压和频率,所以会有电源电压要求,国内一般是三相380伏,所以变频器往往都设计成400伏标准,而电机工频参数是50HZ,这样对应常用的四极电机,转速会是1500转,有些变频器可以选择极对数,这样对应转速也会改变。频率会有最大频率,启动频率,最低频率等,有些设备还要考虑共振问题,变频器预置了跳频之类的,频率基本上和电机速度成正比例关系。有些纺丝设备的变频器,还有摆频功能,让频率按照一定规律来变化。

  3、转矩问题,有些需要转矩控制的,这种只有矢量变频器才可以实现了,变频器里边会有一些速度环和电流环选择问题,速度环输出限制参数,还有一些PID参数之类优化。普通变频器启动,还有转矩提升参数,用来补偿一下V/F参数,让电机启动更加顺滑。

  4、启动停止和调速功能,变频器会有启动源和频率源参数选择,比如出厂预置成面板操作启动变频器和面板给定频率值,实际使用时候,可以改成端子控制模式或者一些通讯方法类操控。

  5、一些场合,需要用到一些快速的I/O变速,所以很多变频器都有多段速功能,不同I/O可以给定不同频率值,这些可以在参数里边具体选择,有些还有了定时功能,用来配合多段速的时间控制。

  6、一些连锁功能,很多变频器都有一些简单的内置PLC功能,用来做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比如两台变频器之间,一台启动了,控制另外一台也跟着启动,同时让给定的速度按照一定比率进行。有些场合还要有PID功能,用来做一些工艺环路的闭环控制,比如恒压供水。

  7、一些保护是必须的,比如过热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甚至有些还有缺相保护等选择,这些出厂时候,都预置成和相关电机规格比较接近的参数,但是实际使用时候,需要根据设备情况来做不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