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使用说明

楼主(2019-04-22):
很多朋友在使用西门子PLC的时候都遇到过需要连接第三方设备的情况,其原因多是为了控制成本。但此时设备之间不同的协议转换则让很多朋友感到头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例则是用西门子PLC通过网关连接Modbus TCP

接口协议的第三方设备。希望在某些方面能帮助到大家。

首先,本案例使用的组态软件是西门子“TIA Portal V13”,硬件为西门子1200系列PLC,协议转换网关以及模拟第三方设备的PC机。

1:建立组态

2:添加网关的GSD文件

3:选择所需网关

本例是要模拟连接ModbusTCP从站(服务器)

所以选择KJ-PNG-006/Master

4:注意右边IP与设备名称要与左边项目树内对应

5:双击网关进入设备视图,在右侧硬件目录里选择所需功能码及字节数

本例以4区03H功能码为例读4个字,在下图中填写从站设备的ID号(Modbus 站号)及寄存器地址

本例为站号1和2 起始地址0

6:在梯形图中写启动程序将控制字最低位置1 Qx.0(x是Control and Status的Q地址)

7:编译并下载

8:连接并设置网关TCP端

设置ip段与从站一致

接口类型选择RS485

连接模式选择Data Socket模式,TCP类型选择ModbusRTU

下一步保存重启

打开modbus slvae测试软件 ID1的IP为192.168.20.100

ID2的数据通过USB转485转换器通过串口服务器转为IP192.168.20.60连接到网关的TCP口

以上就是ModbusTCP转Profinet网关的案例使用说明

网友A:
下载来学习,提高认知!下载来学习,提高认知!

网友B(2019-08-0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