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明流量计选型的几个关键点

楼主(2019-04-22):
      流量计选型的关键在以下几点:根据被测流体的性质及流动情况确定流量取样设备的方式和测量仪表的型式和规格、选型要完全符合工艺提供的仪表条件、考虑精度等级和经济性、考虑测量的安全。

1.根据被测流体的性质及流动情况确定流量仪表的型式和规格

      流量计测量流体的性质及流动情况决定流量计的形式和规格。首先选型要考虑流体的几个关键物理和化学性质:流体的状态(气态还是液态)、流体的导电性、流体的化学腐蚀性、流体的粘度。其次要充分了解各种形式的流量仪表的应用范围。

       比如说电磁流量计,就不能测量气体,只能测量导电液体。如果流体是具有腐蚀性的,在选型的时候要选择防腐蚀型流量计,特别是接液材质的选择,例如在电磁流量计用于测量盐酸液体时电极一定要采用钽电极否则电极很容易就被腐蚀掉了。

2 选型要完全符合工艺提供的仪表条件

      流量计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工艺提供的仪表条件。比如工作压力,工作温度,流量大小,所以需要考虑下流量计的耐压和耐温程度以及流量范围的选择。流量计的最大耐压,它应稍大于被测介质的工作压力,一般取1.25倍,以保证不发生泄漏或意外。流量范围的选择,是为了流量计测量的精准度,选小了,易过载,损坏仪表;选大了,有碍于测量的准确性。

3 考虑精度等级和经济性

      不同的流量计,会有不同的测量精度,制作条件不同,工艺不同,精度也会有不同。在一般的生产设备中只做一般参考的流量通常选用价格比较低的玻璃转子和金属转子等价格便宜的流量计,生产中公用工程上的气体(空气、氮气、蒸气)通常采用涡街流量计,各种水主要用电磁流量计,流量计选择一定要经济又能满足精度要求的。

4 考虑测量的安全性

       不过是什么产品,安全都是需要考虑的,流量仪表也一样,必须要保证安全可靠。首先的测量方式可靠,即取样设备在运行中不会发生机械强度或电气回路故障而引起事故;二是测量仪表无论在正常生产或故障情况下都不致影响生产系统的安全。燃油电厂和有可燃性气体的场合,应选用防爆型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