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7062KD支不支持历史表格

楼主(2019-04-22):
MCGS TPC7062KD支不支持历史表格 ?

电脑上模拟可以出现数据但是实际下载到触摸屏却没有数据     但是我的一个师兄说他以前用同型号的触摸屏实现了   我查了TPC7062KD没有历史数据存储的功能    但是我用filereadfield是()函数把U盘里的CSV文件上传了能用   还是能把数据存到三菱plc里

还有个问题之前 用的是三菱FX的编程口  他的驱动有 R文件寄存器     但现在改成三菱FX串口通信  没有了R文件寄存器了   之前关于R文件寄存器的变量如何连接

 求大神指导一下

设备窗口:1555921181(1).png

组对象和成员:

历史表格连接设置:

网友A:
楼主,我特地去了趟官网,结果没有看到楼主说的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特地去了趟官网,结果没有看到楼主说的这个型号

这是我百度的7062KD的说明书上写的无数据存储功能 意思是不是就不能用历史表格了  我试了试存盘数据浏览好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