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远林大神这个导入EDZ最多100个?
小威!

楼主(2019-04-22):
这个最多导入100个  我翻了一下您的帖子没有 更多批量的导入的教程了呀

一个西门子单个解压包里面太多了 这么100   100 导入  麻烦。。。。。

网友A:
你可以把文件解压放在你系统指定目录里。或者选择部件的的路径选择其他的盘,这样不就不用导入了这么多部件库。

小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文件解压放在你系统指定目录里。或者选择部件的的...

在西门子官网下载的EDZ文件,然后用好压打开了里面的partxlm这个解压到了根目录下但是还是只能小批量导入呀不能全部导入  麻烦您了!!无标题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