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倒挂是MH12问题

楼主(2019-04-22):
公司有个项目需要两台安川MH12 机器人  技术要求是倒挂式  本人以前没有调试过倒挂的, 各位大神有没有指点的 和注意事项,  倒挂跟正常有什么不同, 和问题,

网友A:
倒挂的机器人在设置上需要更改一下好像,然后根据手册,调试什么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挂的机器人在设置上需要更改一下好像,然后根据手册,调...

引用 网友A:
倒挂的机器人在设置上需要更改一下好像,然后根据手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挂的机器人在设置上需要更改一下好像,然后根据手册,调...

-------------------------需要改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倒挂的机器人在设置上需要更改...

-------------------------普通机器人好像是oaao,倒挂机器人需要改一下oabo?  咨询下安川官方,我知道是要改的。

网友B(2019-05-28):
都是日系产品,npn的,应该比较好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