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GXWorks怎么给程序加密呀

楼主(2019-04-23):
请问GXWorks怎么给软件加密,就是下载到PLC里,无关人员需要密码菜鸟读取出程序那种,我看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求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最好是一步一步教程那种,小弟愚钝,感激不尽

网友A:
在线里面有个口令-关键字 登陆 输入密码即可。image.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里面有个口令-关键字 登陆 输入密码即可。

不行,弹出一个框

网友B:
无标题.png楼主试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线里面有个口令...

你要连上PLC再操作啊

网友C:
口令  关键字

网友D:
一种是块加密,一种是口令,见图

网友E:
回复内容:厉害呀

引用 网友D:
一种是块加密,一种是口令,见图

网友F(2021-01-08):
这个需要先连接上PLC,不想触摸屏那样在程序下载之前设置好密码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