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485BD通讯

楼主(2019-04-23):
本人,现在用一个三菱FX3GA的PLC加一个485bd的通讯模块,想读取压力变送器的值。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案例参考一下。麻烦大家给位出出主意。

网友A:
压力变送器没有用过 ,它输出的值是和变频器一样的吗?

如果是你可以尝试用RS 指令

或者用外部设备通信指令

变送器不是输出电压的吧?如果是你就不会走通信了对吧。

所以用外部通信指令是肯定行。rs指令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