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用位置模式定点控制伺服电机呀

楼主(2019-04-23):
用位置模式控制伺服电机,行程上有一个位置可调的感应器,但电机运转接近感应器时,会反馈给驱动器,电机速度逐渐减慢直至停止,PLC的程序(三菱或者台达)该用啥指令来写呀,请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楼主是要回原点吗?回原点指令ZRN  DSZR 或者定位指令调整加减速时间 楼主可以看看说明书   来的更快

网友B:
楼主这个功能就是感应到传感器之后减速停止功能,三菱PLC里面特殊寄存器D8348(Y0加速时间)及D8349(Y0减速时间),只要设置这两个参数,电机启动或者停止时候时间可以根据自己要求设置

网友C:
楼主伺服驱动器是什么品牌,型号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伺服驱动器是什么品牌,型号提供一下

台达的A3伺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伺服驱动器是什么品牌,型...

台达伺服驱动器是靠台达驱动器上的信号回原点的,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4/789478_1.shtml

楼主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帖子

网友D:
台达的A3伺服

网友E:
谢谢分享 正在学习 万分感谢

网友F(2021-03-22):
同问啊 ,这个PID只能用于温度吗?能不能双向 比如用在空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