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怎么用』交换机实现两台或者多台电脑同时上网

楼主(2019-04-23):
交换机怎么使用才能实现多台电脑同时上网呢?家里只有一个宽带账号,但是要实现两台或者多台电脑同时上网怎么弄?答案是:买个交换机就行了!在买两个短的网线 主线插在交换机上 剩下的两根短的网线也插到交换机上 另一端各自插在电脑上就可以了!交换机品牌ONV光网视小编相信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ONV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使用(use)交换机上网的连接方法(method):

  1.把猫的网线跟两台电脑的网线都连接到交换机上,设一台电脑为主机,在主机的那台电脑上把宽带连接共享。交换机最常见的交换机是以太网交换机。其他常见的还有电话语音交换机、光纤交换机等。
  2.主机设置(set up),用于拨号上网的主机进行IP设置(set up),打开本地连接,单击选属性(property),双击Internet协议(ICPIP)。属性(property),选择(Select)使用(use)如下图中的IP地址,默认网关跟dns主机可以不用填写,点确定。
  3.在宽带连接上点右键,选属性(property)-高级:将允许其它网络(Network)用户通过此计算(calculate )机的Internet连接来连接前打上勾。
  4.其余电脑设置(set up),打开本地连接,单击选属性(property),双击Internet协议(ICPIP)。属性,选择(Select)使用(use)图中的IP地址,点确定。

  5.如果有第三台,第四台电脑,设置(set up)的方法(method)和第二台一样,只是IP地址要增加1位数字,如下图中的设置(set up)。交换机最常见的交换机是以太网交换机。其他常见的还有电话语音交换机、光纤交换机等。
  6.利用交换机电脑同时上网的唯一要求是设为主机的电脑不能关机,如主机关机,其余电脑都要手动(shou dong)拨号才能上网。

  经过上面的设置,让两台或者多台电脑同时拨号上网该怎么弄的问题就轻松得到解决了!

网友A(2019-08-0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