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RS弧焊工作站错误提示求助

楼主(2019-04-23):
错误提示如图,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第一张图片PP移至Main(程序会从头开始运行),PP移至例行程序(程序会从你选择的单个例行程序开始)。先找到光标所在的位置,也就是程序前步数所对应的小箭头,然后PP移至例行程序,选择需要运行的单个例行程序,让光标 小箭头移至到例行程序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