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轴不带插补系统,大家喜欢用FX带扩展还是Q一个搞定??

楼主(2019-04-23):
5轴不带插补系统,大家喜欢用FX带扩展还是Q一个搞定??

例如FX3**系列2个CPU并联运行,可以支持6轴;

FX5U系列2个并联运行支持8轴,或者FX5U加扩展定位模块;

还是用Q系列加QD70P8一个8通道定位模块搞定??还有用三菱光纤定位模块,那个一个模块就可以做到16轴

网友A:
价格差不多的话选Q一个搞定,不喜欢繁琐

楼主:
实际我还忘记了一点:三菱伺服驱动器那种带以太网接口(不是那种以太网外形的串口,例如台达变频器、三菱的变频器和部分伺服驱动器均采用网口外形但是实际上是485等串口),例如MR-JE-70C就有以太网接口,可以直接用Q06UDV或者FX5U系列本体自带的以太网直接通过CC-LINK IE驱动,不需要外加任何定位卡,FX5U可以驱动16轴,Q**UDV可以直接驱动32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