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输入点滤波时间的调整方法,是单个调整还是全部调整

楼主(2019-04-23):
现在正在用信捷做一个小项目,要用到输入点的滤波时间调整。打开后如下图:

图1中如果改变滤波时间,是不是所有的输入点都要改变?图2中的in piort是什么参数?作用是什么?请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由于信捷手册上介绍的比较粗,没看明白,只有到这里请教高手赐教了。

楼主:
各位高手,是不屑于回答还是?

网友A:
是的,滤波时间都会改变,图2是指输入映射地址,比如x0点坏了,x2刚好空闲,你直接把x0的映射地址0改成2,然后把x2的2改成0,注意一定要相互更改

楼主:
“是的,滤波时间都会改变,图2是指输入映射地址,比如x0点坏了,x2刚好空闲,你直接把x0的映射地址0改成2,然后把x2的2改成0,注意一定要相互更改”明白了谢谢  把握不住的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