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63没有新建数据库的选项。

楼主(2019-04-23):
如果手动操作添加新的数据库那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你说的是导入部件库还是SQL那个

网友B:
你用的是破     解版吧,正版的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实在不行用导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破     解版吧,正版的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但是我之前用2.4的是有这个功能,我现在手动导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