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维护和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9-04-23):
  电磁流量计维护和常见故障处理

  电磁流量计是一种精密仪器,在使用时候是需要定时维护保养,以确保测量数据的精准度,下面详细讲解一下电磁流量计的一般保养和故障检修:

  1)经常观察传感器电源电缆和传输电缆(或导线)有无破损、老化现象,保护好电缆外面的橡胶护套。

  2)定期(一般为半年)用软布擦洗电极表面,清除污垢或沉积物。

  3)清除传感器上游直管段内的杂物。

  椭圆齿轮流量计的一般故障及其排除:

  1)液体不流动有输出:

  1.与转换器之间信号传输电缆连接有断路;2.信号电缆到电极连接断路;3.电极表面沾污或沉积绝缘层;4.接地不良或断路。

  解决方法:1.接好电缆线;2.打开传感器、重新接上;3.擦洗电极表面;4.接好地线。

  2)液体流动无输出:

  1.与转换器之间的信号传输电缆两芯线接反;2.电源未接或接触不良;3.传感器仪表管道、外壳、端面有渗漏。

  解决办法:1.倒线头;2.接好电源、保持接触良好;3.修理传感器。

  3)输出不稳定:

  1.流场不稳;2.通过传感器的液体中含有气体、大固体块;3.电气连接虚接;4.接地不良;5.电极渗漏

  解决方法:1.改造管道、或增加安装假传感器;2.正常现象;3.检查接线,接好线;4.接好地线;5.修理传感器。

  4)误差过大:

  1.零点过高;2.未完全充满液体;3.供电电源畸变过大;4.接地不良。

  解决方法:1.重新调整零点;2.改善管道条件,传感器始终充满液体;3.改善供电电源条件,符合正常工作条件;4.接好地线。

网友A:
电磁流量计维护和常见故障处理—图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