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卡件通道求助

楼主(2019-04-23):
新插入的卡,通道都是spare,在spare右键创建的点属性是不对的,求助什么问题。

网友A:
插入到相应的cm修改过吗?

或者直接分配到CM中的aichannel中呢

楼主:
回复内容:批注 2019-04-24

引用 网友A:
插入到相应的cm修改过吗?或者直接分配到CM中的aic...

在library插入一个通道,CM里分配的时候是空白的前面的都下装好了,分配的时候是空白的,虚拟机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图片不是没有分配通道吗?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插入到相应的c...